可显示PLC内部数据的PLC

楼主(2011-04-12):
现在想实现把两个开关输出点的时间间隔值显示出来,另还一个用3这数除刚才的时间值显示出来。也就用PLC加显示屏,但现在不知有怎么的屏可选,考虑经济问题,可实现功能就可。请师傅们帮想,用品牌的带显示PLC。谢谢!

网友A:
三菱的有plc显示模块

网友B:
LOGO
程序简单的话,用可编程继电器好了

网友C:
欧姆龙
用诚信的心做事,用感恩的心做人

网友D:
很多品牌的都有,不过你为什么不外加一个呢?如果仅显示数字的话,市场上随便买一个7断码显示板就可以了。只是程序转换一下就可以了。应该便宜多了。

网友E:
用过台达的可编程继电器,型号好象是SG2吧,带一个小液晶屏,还有几个按键,可以加密码,修改参数及在线编程等。
实现一般的功能都没问题。

网友F:
楼主是找这种东西吧欧姆龙,三菱,西门子,都有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