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放大器 的电源连接问题

楼主(2011-04-12):
我用的放大器是MR-J3-10B
电源是单相的
但是连接出来的是L1 L2
我就按照这个将它连接到了三相电源的L1 L2上
显示033 接着就烧的冒烟了
请问这样该如何修了再用啊
我那样连接是不是该改成L1连接到L1 L2连接到N上啊

网友A:
接到三相380V, 不冒烟才怪.

网友B:
具体没拆过,电压搞错了,L1和L2接220

网友C:
三菱的伺服大多数是220的!在1KW以下是可以用单相220的!超过1KW的是3相220!
MR-J3-10B4这个型号才可以用380V的电压,
L1,L2。L3是主电源接线柱,L11,L21是控制电源接线柱,
建议维修,阁下多珍重!

楼主:
其实刚烧完我就知道了
我手册也是看了好多次了
但是就是没有注意电源部分的具体接法
只是简单的知道是单相还是三相的
所以就接到了380了

网友D:
外国的电压等级不一样,楼主上网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