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关于电机缺相的问题?

楼主(2011-04-12):
请问一个22KW的电机瞬间缺相会不会烧掉?

网友A:
当然不会了!
正常就算是重载,在几秒之内都没事的

网友B:
不会,同意楼上

网友C:
瞬间缺相是不会烧毁电机。

网友D:
有热继电器的话,就会动作,把电机停掉

网友E:
瞬间缺相在什么时候发生了

网友F:
不会,过两三分钟就会闻到味道了

网友G:
不会,有时候闻到味道还可以用。

网友H:
5楼的朋友,我不明白热继电器能控制电机缺相吗?当电机缺相烧坏时,也许热继电器还没反应过来。

网友I:
22KW的电机一般都是变频器控制的,缺相会保护的,没用变频器几十秒钟也没事的
江湖好学士

网友J:
引用 网友H:
5楼的朋友,我不明白热继电器能控制电机缺相吗?当电机缺相烧坏时,也许热继电器还没反应过来。
5楼 的回答有错吗?
我想请问9楼 热继电器选择合理 怎么就不可以断开回路 保护电机呢?
否则我装个热继电器有什么用呢?
你认为热继电器是起什么作用呢?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K:
热保护起作用,瞬间就是时间不超过几秒吧,那当然不会烧,但是没有保护会烧掉的,时间不会很长的
互相学习

网友L:
热继电器选择合适的话,会动作的.

网友M:
热继电器是可以起到缺相保护的,缺相的时候电流会很大,超过额定值时它的辅助常闭触点会跳开。

网友N:
在运转时不会,在启动时热继电器会保护,空开也会跳。

网友O:
这个 热继电器 主要是通过电流来控制 当缺相后 负载变大 电流瞬时升高 热继电器一定会跳

网友P:
9楼的朋友,现在很多热继电器都有断相保护功能

网友Q:
现在电子型的热继保护精度比较高

网友R:
带断相保护的热继电器整定值设在电机额定值时,没有特殊情况是不会烧电机的

网友S:
断相后热继电器是否会跳跟电机线圈及供电变压器的接线方式有关,比如:若变压器是中性点接地系统,且电机是三角形接法,这样就如果出现断相后,加在电机线圈上的电压有两个线圈是相电压,一个是线电压,这样跟正常时的三个线圈都是线电压,来比,电压不会升高,电流也就不会增大,这样就会带不动额定负载,电流才增大,这样才会过流保护,若电机带轻或不带负载就不会跳

QQ:346994482

网友T:
如果没有保护装置,缺相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
小型电机启动时缺相,如果没有负荷就会不均匀的慢转,同时发热,若不及时停车,不用多长时间就会烧毁。如果带上负荷启动,就转不起来,同样也会烧毁。
大一点的电动机缺相启动,就会嗡嗡直叫,就得赶快停车。
小型电动机最容易缺相,是因为有的启动装置简陋,接触不好,或使用普通保险丝有一根熔断造成。
如果用接触器启动和热继电器保护,在缺相时,接触器可以保护其中两相在缺相时自行断开,热继电器可以在过流时切断接触器。

网友U:
三相电机Y接:缺U1相烧掉V1和W1两相;缺V1相烧掉U1和W1两相;缺W1相烧掉U1和V1两相。
三相电机△接:缺U1相烧断V1相;缺V1相烧断W1相;缺W1相烧断U1相。
在教学理论上都说FR只能做过载保护不能做短路保护(电机缺相属短路保护)。
如在工作中,热继电器调整动作电流IFR=(0.95-1.05)IN,应当可保护,控制继电控制回路跳闸。有时也不灵,那是FR坏掉,每人的见解不同,望同行指正。

网友U:
缺相,两极电机烧掉的时间快些,4、6、8极电机,极数越多烧毁时间就越长,难烧毁点,8极电机轻负载甚至还可继续运行较长时间都不烧。

网友V:
瞬间是不会烧掉的哈,时间长的话,电路上一定有保护的啊,会跳的

网友W:
热保护器整定电流调的太高当然不会很快动作了,一般为实际电流的1.0-1.2倍就够了

网友X:
瞬间是不会的,只会觉得速度慢,有带不动负载的样子

网友Y:
不会烧,热继电器有的型号是起不了什么作用

网友Z:
24楼说得对,应加分。热继电器如果整定的对,是可以断开。

网友AA:
瞬间缺相不会烧的

网友AB:
用带断相保护的热继电器应该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