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回原点

楼主(2011-04-12):
大家好
请问三菱PLC中,怎么设置原点,控制步进电机,用DDRVA或DDRVI或PLSY控制后,行使一定脉冲后,(断电后也可)再执行一下回原点操作,该怎么做,不要用感应开关做为原点(它只能做为极限开关)能否给出梯形图
多谢了,有分哦

网友A:
PLC做不到这一点,如果有定位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B:
三菱的PLC用ZRN原点回归指令,想要执行原点回归,就的将机械动作的原点位置数据提前写入程序当中。

网友C:
写的不错哦,学习啦。

网友D:
在那呢怎么看不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