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2):
最近公司来了一批新设备,没有用PLC控制,采用一台电脑,电脑上用VB编写的软件来控制几个伺服电机,为什么电脑可以直接控制伺服电机呢?懂行的大哥指点下,谢谢!!

网友A:
这个真不了解 等待高人

网友B:
可以的。一看水平,二加硬件。

网友C:
工控机的主板加了控制卡,控制卡发脉冲给伺服模块,你仔细看看电脑屁股是不是有电缆与伺服模块相连?

网友D:
不是电脑直接控制伺服电机,而是电脑控制电脑主板加装的运动控制卡
用诚信的心做事,用感恩的心做人

网友E:
加装了运动控制卡,

楼主:
电脑与伺服放大器之间是有一个很小的模块,我不知道那是不是运动控制卡了,对运动控制卡没什么了解。。以上是一种设备,还有一种设备情况和这个一样,但是加装的模块有伺服放大器那么大,不知道是不是不用控制卡,用定位模块也可以?

网友F:
引用楼主lcl0904于2011-04-12 13:27发表的 电脑控制伺服电机? :
最近公司来了一批新设备,没有用PLC控制,采用一台电脑,电脑上用VB编写的软件来控制几个伺服电机,为什么电脑可以直接控制伺服电机呢?懂行的大哥指点下,谢谢!!

楼主应该用过打印机吧,原理一样的,不过是功能更多功率更大,所以需要专用的运动控制单元和功率驱动单元

网友G:
這個我見過,我們公司的切割機就是電腦主板上裝有控制卡,大小比顯卡大些。

网友H:
不用控制卡,直接将并行或者串行通信口即可,目前很多工业打字刻印机就是这样控制的,要用与或逻辑电路分析出脉冲信号。然后加给步进或者伺服输入端。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I:
不明白,继续关注

网友J:
第一次听说,学习一下

网友K:
现在很多都是用运动板卡来控制伺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