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设计一样的自动小设备(见图)

楼主(2011-04-12):
玩具厂用纸直条,现在是用人工方式弯成一个圆型,看能否设计制作一台自动机械代替人工,
如能制作,请给我报价要多少钱;1371740048

网友A:
你认为多少钱你能接受
用诚信的心做事,用感恩的心做人

网友B:
不怎么难做

网友C:
纸条长度是先下好的吗?需要自动上料吗?需求数量有多少?

网友D:
最少5万

网友E:
完成波浪形的大概需要2千元,弯成元也就几千块钱硬件成本可做成简单的半自动的设备。但如果加上设计调试,如果还要加些其他的话那就要3-4万

网友F:
很简单,你自己也能做,成本不会超过100元

网友F:
提示你一下,你去问问翘片散热器的散热片是怎么绕上去的你就知道了,说出来一文不值。

网友G:
8楼讲的很有意思,其实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

网友H:
感觉很简单 整个磨具 一压就行了吗

网友I(2011-06-06):
关键是市场面。非标设备

网友I:
做出来不是问题

网友J:
引用 网友F:
提示你一下,你去问问翘片散热器的散热片是怎么绕上去的你就知道了,说出来一文不值。

怎能混为一谈?

网友J:
要有具体的要求。

网友K:
电机带伞齿滚压,皱形,圆都一次完成,成本就不说啦.............

网友L:
想看看8楼的高见

网友M:
别人认为很简单的事,自动化做起来很复杂;别人看起来很复杂的事,自动化做起来却很简单!

网友N:
引用 网友K:
电机带伞齿滚压,皱形,圆都一次完成,成本就不说啦.............

这个有点意思

网友O:
这个要做好,不容易啊
秦汉

网友P:
不用那么麻烦 如果人工上料 只要做一个特定滚齿加个电机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