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上载程序时显示不合理

楼主(2011-04-12):
请高手帮忙解说一下

网友A:
哈哈.以前我也遇到过.也不知道什么搞.只能复制出来贴到另一个新的程式文件了

网友B:
没见过啊

网友C:
有这种情况?还真没见过。

网友D:
这表示PLC里面的程序已经完了。
如果是旧的FP1的话,基本上是备用电池玩完了。
在通电的情况下随便写个短程序,下载到PLC,再上载,如果正常的话,断电N分钟,再上载,试试看就知道了。
下载积分:+5(汇荣铝业)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