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动点胶机。

楼主(2011-04-12):
厂里一台全自动点胶机,一开机就无法启动,经检查是CF卡坏了。
我想问的是为甚麽从台湾寄过来的CF卡装上就可以,而我们从市面上买的CF卡《参数一样》装上就不行?
是否需要初始化,还是要装驱动之类的?

网友A:
主要看控制器硬件和软件是否能识别,可能是软件不能识别

网友B:
CF卡里面有程序的

网友C:
卡里可能有系统文件,直接复制到另一张CF卡可以代换;如果不是一般的文件系统,需要拷贝物理数据
我觉的你说的有道理,但是我没有卡里的系统文件,也就无法证实了。

网友D:
哥们,没程序怎么动作.../..
哥们,你指的程序是我们用手持式编程器编的,还是CF卡它本身就有的。故障的时候编程器无效,

网友D:
我们公司的点胶机还可以,介绍你看一下/http://www.sztengsheng.com

网友D:
没有程序手持编程器当然无效,我指的是系统程序,点胶机一般用的都是嵌入控制器,它是有系统程序的/

网友D:
你这样只有找供应商了,祝好运/

网友E:
里面有系统程序,你自己的是用不了的!如果可以的话把物理数据也弄过来才可以!

网友F:
格式化一下再试,有的是不可以的,因为底层程序不一样,不同厂家或不同型号的产品,有的可以兼容,有的不可以,特别是物体地址无法兼容的情况下,格式化后会表现出有较大的差异的,比如格式化后,系统可能更根本就无法识别卡体本身的可能都会存在,但下会损坏电脑或卡体本身

楼主:
谢谢啦,各位大侠,涨见识了。

网友G:
路过,认识到了,谢谢

网友H(2011-05-17):
什么牌子的啊
乐泰

网友I:
沒見過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