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软件编写SFC程序,进行批量变换的时候提示出错,请高手指教~不胜感激

楼主(2011-04-12):
出错截图
提示20步号与转移顺序不一样,请指教~

网友A:
转移条件1多余了吧 删掉看看呗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B:
平行分支不可以里面有跳转
下载积分:+1(月泽) 优秀文章

楼主:
删掉第一步,提示 错误 20步,并列分支条件不对~继续求助

网友A:
2楼不是说了 你 分开了 没合起来吗?
合起来 再跳转试试呗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楼主:
平行分支要怎么改啊?合并分支之后再跳转,也不行啊~

楼主:
楼上能加你Q么?想具体请教下

网友C:
同意4楼看法

楼主:
合起来跳转还是不对,在20步时候提示同样错误

楼主:
改成这样转换的时候就没有错误了,具体运行情况,之后跟进,谢谢各位了

网友D:
23/26/29 出来直接合并一个步进步,然后11,12,13,这三个得合并成一个条件跳转到0步就可以了
喝杯白酒,交个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