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学习伺服

楼主(2011-04-12):
请问怎么学习伺服 请师傅们指点不甚感激

网友A:
这样吧,先说几个基本参数吧,
1,电机要使能,
2,极限接点要闭合
3,电子齿轮要设好,就是一圈多少个脉冲!
4,给他发脉冲,就可以转了!
这是最基本的!

楼主:
打家都多多发言啊 一起努力学习啊

网友B:
飘洋过海,
wusaoyun

网友C:
学过自动化控制理解就快多

网友D:
把伺服说明书仔细看一次,理解的差不不多了!再就是实践了!

网友E:
位置控制模式。转矩控制模式。速度控制模式。
亦可组合。伺服电机工作在不同模式下,参数和接线均不同。
多看看说明书。

网友F:
认真看说明书,不明白的找厂家技术支持,之后就是搭上电路实验了 ,先做个基础的实验,逐步实验难度大点的。

网友G:
我现在搞的主要是定位控制,就是控制代码要搞清楚,我用的是松下的PLC和伺服,主机和模块控制方法都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