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求助

楼主(2011-04-12):
变频器给启动信号后,RUN不停的闪烁,没有频率输出。拆掉所有信号线,用面板操作启动,也是同样问题,该怎么解决

网友A:
哈哈哈,碰到我前几天我问题了,我以前没用过三菱变频,把我麻惨了.
变频器给启动信号后,RUN不停的闪烁,这时旋转那个设定频率的旋钮,设定了频率后,按下SET键,才能将频率设定进去,电机才能转.哈哈哈,同命相连

网友B:
你有空仔细研究变频器基本参数,运行信号和频率给定又分面板给定和外部给定,正转、反转、点动、频率跳跃、力矩控制等基本参数应用熟练后,才能解决变频器常见故障

楼主:
其它的10多台参数设完就OK,就这台,参数一样的设法,就是不行

网友C:
先熟悉变频器的使用手册设定好参数

网友D:
2楼说得对,

楼主:
2楼正解,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E:
频率没有 所以不运行

网友F:
仔细的看下说明书

网友G:
只有启动信号,没有频率指令信号输入,RUN不是常亮,是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