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器问题

楼主(2011-04-12):
有一温控器输出直接连接触器线圈,温控器做PID调节,会烧坏温控器触点吗?还是加上中继

网友A:
要看你控制什么东西了,小负载可以直接用,负载大了加继电器.其实不管多大负载,最好都加上中继/

网友B:
1楼说的对,看什么情况,还可以选固态继电器

网友C:
温控器输出的电流太小,应该驱动有困难

QQ:346994482

网友D:
不会,通断型的触点能受几安得电流的

网友E:
温控器继电器输出要看继电器型号和触点容量的大小来确定

网友F:
一般情况下不会,因为温控器的触点就是直接控制交流220电源的,电流大约3A左右,只要保证接触器的线圈电流不超过温控器的触点电流就可以

网友G:
最好最安全的还是加个中继

网友H:
应该不会吧,接触器有多大功率呀,一般的温控器里面的继电器标称都可以承受5A。

网友I:
一般还是用固态继电器比较好,反应快,寿命长,比较稳定,五噪音,你PID还是用固态继电器好

网友J:
最好加个中继,温控的电磁阀线圈容易烧,会引起触点损坏

网友K:
温控的也话 最好用固态继电器吧多花不了几个钱的

网友L:
最好加中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一套也不贵,弄坏了温控器就不好了

网友M:
最好加中继。
中继的作用:增加触点数量;扩大触点容量;隔离

网友N:
最好加个固态继电器!PID控制的频率是很高的,继电器短时间没有问题,长时间会损坏的!!

网友O:
不发表评论/

网友B:
引用 网友N:
最好加个固态继电器(台湾阳明40A)!PID控制的频率是很高的,继电器短时间没有问题,长时间会损坏的!!

网友P:
加个直流中继。不过还是建议用固态

网友Q:
一般不会,但你最好用固态继电器,这样做会比接触器寿命长,噪音小!

网友R:
最还价个中继

网友S:
我赞成加固态继电器经久耐用,还省心!

网友T:
一般说来不会烧。加上中继减少负载

网友U:
加热丝短路的话,你的温控器就会坏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