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用q0.0发脉冲不准是吗。新手请教

楼主(2011-04-12):
s7-200 用q0.0发脉冲不准是吗。新手请教

网友A:
如何不准

楼主:
比如发50000 监控50010才停,大侠有范例吗,给兄弟发一个发脉冲的范例

网友B:
不要对此产生怀疑。绝对准的。
俺控制过伺服电机,调试过程中发现,驱动器接收到的脉冲数量总是与发出的有误差,且都是正误差。此误差一般较为稳定,3-10个左右,无意中发现当改变环境时,误差值也改变。判断误差是干扰所致,后使用屏蔽线,提高传输电压末端降压,改变接地方式等一系列降低干扰措施,最后做到了:接收到的脉冲数与发送数完全相等。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楼主:
谁能给个例题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