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
变频器问题求助讨论??

楼主(2011-04-12):
变频器最高和最低调到多少HZ,普通三相电动机可以长时间运转(不停机带负载一个月以上),前提是可以保证马达的正常寿命。我看到变频器调到80HZ时候马达会很烫,要怎样解决呢,

楼主:
沉底了,我顶起来啊。

网友A:
超频电机适合超频运行。

网友B:
普通电机可以调到80HZ?电机铭牌上额定频率是多少HZ?我记得普通电机在15HZ-50HZ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C:
用配套的变频电机

网友D:
采用变频电机

网友E:
个人感觉低频运转也不好 5Hz以下。

楼主:
我参考了一下资料,不要超过额定的50HZ。我想80HZ肯定会出问题了。谢谢楼上各位了。

网友F:
80HZ,你什么变频器

网友G:
不管频率如何,做的功都一样吧?、、

网友D:
普通电机运行不要超过50HZ,低频运行电机温升比较高。

网友H:
我有几台设备也是高频80HZ,保证良好通风,机械性能,还有要看负载,我用的是普通电机,长期运转的没什么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C:
用配套的变频电机
变频电机能够在80赫兹下连续运行一个月?

网友J:
30-50HZ挺好的

网友K:
主要看电机带的什么负载,用的什么输出方式,我工厂的一台普通的电机,我把它运行在115赫兹下可以运行呀,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只供参考哦。

网友L:
变频器调速有工频以下恒力矩控制,工频以上恒功率控制,最好用变频电机

网友M:
普通电机15hz-50hz之间能正常运行。更高的频率应采用中高频电机呀

网友N:
电机有好多种分类,单单按极数来说就有2,4,6,8等,如果你的电机用在不应该用的场合,那肯定是发挥不出它的本能.比如说你拿个4或6或8极的电机用50HZ抽水,肯定发热.

网友O:
我调过一次120HZ运行的,而且是一直不停的运行,但是电机是专用的,不是普通的电机

网友P:
在低频运行当然好!不过体现不了节能

网友Q:
那你可以加变速箱,然后保证变频器在10-50HZ范围内调节就好了!
QQ321355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