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2):
请教高手们一个问题?
本人公司有台设备用的伺服器是三菱的MR-J3-T系列的。
该伺服器用来进行两点间(13.5mm,-13.5mm)来回定位,定位速度是1000 r/min,加减速时间都是500毫秒.
今天由于工艺调整的原因,必须提高定位速度至2500 r/min,加减速时间保持不变.结果发现马达不能像以前的速度那样正常定位了。
原点回归能正常进行,13.5mm的定位也正常进行了,但是在返回 -13.5mm的时候就停住了,伺服器也没有任何报警.
在调查原因的时候,我将加减速时间改成1500毫秒的时候,可以进行来回定位,但是速度其实只有1080 r/min.
对于这个问题本人打了电话给三菱电机的客服人员,结果他们说不可能存在该现象,也给不出任何建设性的建议,他们的服务水平有点让人失望.
所以小弟在此发帖,请高手们指点.
不胜感激.

网友A:
速度高的时候过冲,低速时才OK.......................曲线规划问题!
速度提高后,应考虑加大减速度

网友B:
你要把你调了那些东西修改了那些参数和程序的步骤说清楚,才行啊!

楼主:
二楼的朋友没有用过三菱该系列的伺服吧?

网友B:
汗!我用三菱的伺服多了!怎么会没用过呢!我只是想看下你那些操作有问题!
还有你控制伺服的方式也有好多种,你 也没说!只是说到你改了速度就不行了,这样怎么判别呢?有没用到定位模块?

网友C:
你的电机是2000转的还是3000转的,你的上位机是PLC还是定位模块。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各位.问题出在位置到位信号时间上面,把时间延长点就可以正常定位了.
补充:我们公司的设备是国内唯一一家真空溅射镀膜,以前这种设备只是在日本生产,从去年开始这种设备才开始在中国生产.
设备都是大型设备,总长有20多米,电气结构是非常复杂的.用的PLC都是目前较为先进的Q26UDEH型号的.
光I/O型号就有几千点,这些I/O信号采集都是采用CC-LINK网络.
再次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