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楼主(2011-04-12):
请问:我用的FX2N-16MT PLC用的C251高速记数器,编码器上的A .B.Z_ 三根线怎么接,

网友A:
X0接A相,X1接B相,X2接Z相(复位输入)。PLC说明书上也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X0接A相,X1接B相,X2接Z相(复位输入)。PLC说明书上也有。
正解。

网友C:
接到高速输入点,具体请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