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新手请教

楼主(2011-04-12):
FX1NPLC关于步进电机原点,步进电机带动转盘,每次转动45度,转完一圈8次,假设我用一个接近开关检测转完一圈,不管是丢步还是过冲,到这个点后自动找正,这个原点程序应该怎么写?谢谢各位前辈给个思路.

楼主:
自己顶一下,,DRN在这种情况下怎样使用

网友A:
不太明白!原点复位就就让马达一直往原点方向走,感应到原点接近开关时脉冲清零,马达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