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3):
最近因为编了一个程序发现时序出现了预期不一样的问题,查询了很久才发现M8013和M8002的时序居然出现问题,为了得出结果,我另外编了一个简单的程序验证一下,结果发现在此程序下M8013比M8002慢了0.2秒置高电平,请问各位,这是什么个情况

楼主:
本人刚开始学习PLC望大家帮小弟一把

网友A:
0.2秒就是你首个扫描周期用掉的时间。

网友B:
从楼主的图上看,不是0.2s,而是0.1S,刚好是默认的一个扫描周期的时间

楼主:
楼上的意思是不是M8013必须在M8002初始脉冲后的第一个扫描周期后才第一次触发??为什么不是初始脉冲后就马上触发呢?

网友C:
如果对所编制程序的功能无影响,该问题或可暂时不考虑。
或者,需了解M8013是硬件时基,还是受软件控制。

网友B:
PLC在从OFF变为ON时,输入输出都为OFF,只在从OFF变ON时,M8002输出一个扫描周期的脉冲,但是在第一个扫描周期内M8013是低电平,所以M8013慢一个扫描周期

网友D:
支持8楼讲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