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3):
1010 OVRD 100..........................数度指定,一切圆弧补间移动时数度的插入指定。
1020 ACCEL 100,100..................加速、减速时间,预先被决定对最高加减速度插入指定。
1030 FINE 0................................指定位置决定完了条件pulse数。

各位大大,能否帮小弟解答一下,是有关于三菱ROBOT的这三行程序,前面英文的批注我有查手册解说了,如右所示,但是不太能够了解,希望能有个范例解说一下下,另外就是那个FINE 0到底是什么意思,有些程序小弟也有看到FINE 200的...

网友A:
Fine 0,P     ..............................Fine P 命令无效
Fine 200,P..............................定位直线距离200 ㎜指定

猜的!看看是不是这样

楼主:
大大不好意思,以这部份机台原始CODE为例的话,程序就只有写FINE2000而已,不太懂这意思
7850  OVRD 100
7860  FINE 2000
7870  MOV PFSUT
=====================================

7650 *BFUNLOAD'---------------------------------
7660  M_03#=M_INB(8000) AND &H1F
7670  M03=M_03#-1
7680 '
7690  MBFS=10'.....BF Steps
7700  MBF=65  '.....BF Pitch
7710   IF M_01#=41 OR M_01#=42 THEN MBF=60  '......BF Pitch 60
7720   IF M_01#=81 OR M_01#=86 THEN M03=M03-10  '......BF 11seat-20seat
7730   IF (M03>9) OR (M03<0) THEN GOTO *BFUNLOAD
7740   PFS=PT
7750   PFS.Z=PT.Z-M03 * MBF
7760   PFSU=PTU
7770   PFSU.Z=PTU.Z-M03 * MBF
7780   PFSUT=PTUT
7790   PFSUT.Z=PTUT.Z-M03 * MBF
7800   PFSD=PTD
7810   PFSD.Z=PTD.Z-M03 * MBF
7820   PFSDT=PTDT
7830   PFSDT.Z=PTDT.Z-M03 * MBF
7840 '
7850  OVRD 100
7860  FINE 2000
7870  MOV PFSUT

网友A:
MELFA-BASIC IV    不太了解

楼主:
Daizhi大大真的很谢谢您
今天晚上去公司再好好研究一下程序写法和robot跑法,另外大大您这份手册是完整版的吗,是否能mail给小弟呢,感恩^^

frank19810701@yahoo.com.tw

网友A:
请查看邮箱!

楼主:
大大謝謝您了^^

今天利用公司機台沒有run的情況下,去玩一下三菱robot

10 mov p1
20 dly 5
22 fine 2000
30 mov p2
40 dly 5

另外一段的mov改用mvs指令
10 mvs p1
20 dly 5
22 fine 2000
30 mvs p2
40 dly 5

結果~~~~~~竟然robot跑起來的動作都一樣............暈=_=

网友B:
楼主的学习精神可嘉.
但是我觉得你还是先了解每条指令的功能,此外学习手册要靠主动去找.在三菱的日本官方就可以找到你需要的一切东西.
我把网站发给你,因为我喜欢看日文网站,所以我只能给你日文网站,不过也有英文版的,到时你切换成英文就可以了.
http://wwwf2.mitsubishielectric.co.jp/melfansweb/robot/hotnews/index_j.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