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雕刻机,偏移问题,求助

楼主(2011-04-13):
有一台02年的雕刻机,国产1.2Kw伺服,在分层铣圆柱时,Z轴每下降一层,圆心就会偏移一点点,最后洗出来的圆柱是斜的,请求各位帮助分析原因!感谢!

网友A:
问题很严重!要分测三轴!

楼主:
谢谢楼上,能详细说说嘛,是的,z轴也有这个问题

楼主:
Z轴加工平面,只要抬刀然后下到原来位置就不准了

楼主:
是不是国产的伺服不可靠

楼主:
如果伺服有累积误差会不会出现这个状况,请各位指教

网友B:
x轴的影响

楼主:
楼上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C:
我厂生产出的雕刻机,用的是国产货,也有类似情况,将Z轴放慢点下也可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