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台湾力扬PLC编程软件,那位大哥传一个,不胜感激!

楼主(2011-04-13):
求台湾力扬PLC编程软件,那位大哥传一个,不胜感激!

网友A:
跟以前FX PLC的軟體是一樣的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B:
用三菱FX2N系列的低版本软件就可以的,但编程线是不通用的。

网友C:
直接用三菱的FX的软件就行,我用过,不过的注意就是里面的软元件范围不大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