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3):
我现在有一台设备,原来使用A1S68DAV模块输出0伏到5伏的电压,现在我想输出0伏到10伏的电压,应该怎么改PLC的程式?
前提是不能影响原来的工作模式?
好像PLC里有一个乘法可以乘以2倍,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我那个模块只用了3组,还剩5组空余的可以改的!
麻烦高手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在模块设置里面改成输出0~1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模块设置里面改成输出0~10V

怎么设置?能不能具体点?
jay73

网友B:
A1S68DAV數字對應-2048到2047對應直流-10~+10V間並沒有設置上的問題你確認一下你輸出5V時的D?位置實際數字,若為1000應該就沒錯,那就直接*2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A1S68DAV數字對應-2048到2047對應直流-10~+10V間並沒有設置上的問題你確認一下你輸出5V時的D?位置實際數字,若為1000應該就沒錯,那就直接*2就可以

乘以2的指令怎么写?对应的是D0

楼主:
引用 楼主:

乘以2的指令怎么写?对应的是D0

其实我也是这样想,但是具体操作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