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在触摸屏上设置进入画面密码

楼主(2011-04-13):
触摸屏的进入密码我会设定,但是我要在主菜单进入某一个画面怎么设置呢?急啊……

网友A:
指定画面软元件为DXX就行了。以三菱F930触摸屏为例,在主画面里设置密码输入为D200和密码确认按钮M0。在PLC程序中用MOV提前输入密码,在用个=比较就行,这样不知道能不能达到你的要求。我刚刚试完还不错。
我最近在做GT1275的触摸屏和FX1N的PLC,老大说叫我做,我也是半桶水!就尽力了,你每次都能帮我解决问题,谢谢你了哦~有空常联系。被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是怎么做的了。嘿嘿

网友B:
设置窗口画面

网友C:
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
先创建一个OVERLAP画面,用来输入密码,其次将这个密码与PLC内设定的数值比较,如果两者相等,就将想进入的窗口画面编号存入了画面调用软元件.
以上!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网友D(2011-06-19):
新建个画面 要编写程序与之对应

网友E:
虽然我没做过,但感觉上面都不是正解。应该没那么麻烦,也用不着与PLC相关。忘高手们继续。我也很期待。

网友F:
路很多,看你怎么走,但总有捷径
秦汉

网友G:
也想学习一下为

网友H:
期待更简单的办法

网友I:
说的都不错,学习了
夜游神

网友J:
我做密码窗口都是用宏做的。

网友K:
说的不错,学习了。
人的一生最要紧的只有几步.尤其当你年轻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