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3):
PLC脉冲输出时 可以随时改变脉冲输出频率吗

网友A:
不行!在伺服运行时不能够随时改脉冲的频率,但是可以改变脉冲数!
只有当伺服脉冲数发送完后才能改变频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行!在伺服运行时不能够随时改脉冲的频率,但是可以改变脉冲数!
只有当伺服脉冲数发送完后才能改变频率!

说的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可以的

也要看用什么品牌,用什么指令驱动,在运行时有的指令也是可以变频的,比如PLSV就可以随时改变频率.

网友E:
可以改变频率的。

网友F:
看你用什么牌子的PLC和指令了,有的PLC里面有这个指令。

网友G:
有些支持变速的指令,有些不支持

网友H:
如果你用触摸屏,应该可以的

网友I:
脉冲输出有几种指令,PLSV可以在运行中改变频率,根据你实际情况来选择不同的脉冲输出指令吧.

网友J:
顶9楼的。。。。。。。。。。
朝花夕拾

网友K:
PLSV可以,大多PLC都有相关的指令,不一定同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