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3):
如果设备开动后要求步进电机不停的运行,程序如:《DRVA D140  D165    Y0      Y2》。怎么设定D140数据。请各位老师指点。十分感谢!

网友A:
MOV K0 D140就可以了

网友B:
当脉冲数设置为K0的时候,那PLC发的脉冲就没有限制,就可以不停的转了。

楼主:
首先上电将执行:MOV K0 D140
然后执行:DRVA D140  D165    Y0      Y2
步进电机不转啊(脉冲数为0 还可以转吗?)。

网友A:
可以啊!D140等于K0时不代表脉冲数也为0而是表示脉冲数是无限大!

网友C:
好像是吧?不能设置为K0,就跟PLSY指令一样。如果设置为K0便是持续脉冲!

楼主:
我试了的,电机不转啊。可以帮我写一个这样的控程序吗?谢谢!
还有就是D8140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D:
DRVA D140  D165    Y0      Y2
此指令为绝对位置控制

D140为0则步进电机为零位,电机不转。

如果想要用步进电机一直转,为何
用DRVA

用PLSY
[plsy  k1000 d140  y0]
则无限制
转向要求倒 A+ A- 或B+ B- 一个就可

网友A:
LD       M8000

MOV    K0  D140

LD       X1

PLSY  D140   K1000    Y0
这样就可以一直转了

楼主:
用DVRA指令不行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