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3):
 程序如下:

                    M0
            ——|↓|————————[ ZRST M10 M20 ]
                    M0
            ——|     |————————[ CALL P0 ]
            ————————————————————[ FEND ]
P0                M8000
            ——|       |————————[  SET M11 ]
                   M11
            ——| ↑  |————————[  SET M12 ]

            ————————————————————[ SRET ]
            ————————————————————[ END]

现在的问题是第一次按M0,M11 M12可以同时被置位,第二次按下是只能M11置位,M12时钟为低电平。到底是什么问题

子程序P0,修改为
                     M11
            ——| ↑  |————————[  SET M12 ]
                 M8000
            ——|       |————————[  SET M11 ]
M11 M12可以同时被置位,哪位高手给解释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

楼主:
第二种情况:

程序如下:

                    M0
            ——|↓|————————[ ZRST M10 M20 ]
                    M0
            ——|     |————————[ CALL P0 ]
            ————————————————————[ FEND ]

P0                M8000
            ——|       |————————[  SET M11 ]
                   M11
            ——|    |————————[  SET M12 ]
                              |___________[ INCP D0 ]

            ————————————————————[ SRET ]
            ————————————————————[ END]
子程序改成这样,M11 M12都可以被置位,但是D0就加一次数,是什么问题

子程序P0,修改为
                    M11
            ——| ↑  |————————[  SET M12 ]
                                     |___________[ INCP D0 ]
                 M8000
            ——|       |————————[  SET M11 ]

子程序改成这样。M11 M12可以同时被置位,D0计数正常,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应该和扫描周期有关系
我是这样理解的
M0第1次通的时候CALL执行了扫描周期P0,所以M11被置位M11上升沿也置位M12
M0断开时M11和M12被复位但CALL P0这个扫描周期还在
就好像下面这个程序:
                    M0
            ——|↑|————————[ CALL P0 ]
            —————————————————[ FEND ]
P0                M8000
            ——|       |————————[  Y0 ]

            ————————————————————[ SRET ]
            ————————————————————[ END]

M0通了Y0会一直接通!
所以你那个程序我觉得你第2次按M0的时候M11会再次置位M11但不会在发脉冲给SET12!
哎反正就是这些问题!我表达能力就这样了不知道你知道我在说什么不?O(∩_∩)O哈哈~
你把后面的子程序调换了就更好理解了!因为扫描时从上扫描下来的!
  • 下载积分:+4(zichen8716) 热心助人

网友B:
    路过学一下    顶下楼主

网友C:
    第一段:
    第一次按下M0时M11/M12被置位,因为执行了P0程序;松开M0时M11/M12被复位,这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主程序在一直运行。
    但要注意此时子程序P0没有被调用,其中的程序不被执行。
    第二次按下M0时,再次调用P0程序,首先M11就被置位了,所以程序执行到M12的时候,M11的状态是从第一次松开M0前的ON状态切换到了之后按下M0时的ON状态,中间没有ON--OFF--ON的变化,也就谈不上上升沿之类,所以M12无法被置位。
    第二段:
    直接把子程序被调用时的程序放到主程序中去分析即可。
  • 下载积分:+4(zichen8716) 热心助人

网友D:
    版主高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段:
    第一次按下M0时M11/M12被置位,因为执行了P0程序;松开M0时M11/M12被复位,这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主程序在一直运行。
    但要注意此时子程序P0没有被调用,其中的程序不被执行。
    第二次按下M0时,再次调用P0程序,首先M11就被置位了,所以程序执行到M12的时候,M11的状态是从第一次松开M0前的ON状态切换到了之后按下M0时的ON状态,中间没有ON--OFF--ON的变化,也就谈不上上升沿之类,所以M12无法被置位。
    第二段:

    版主你好,我监控的时候M11确实从ON-OFF了啊

楼主:
    明白了,谢谢版主指点

    zsh340

网友E:
    顺序问题,CPU本来就是从上至下,从左至右的扫描。

网友F(2011-11-08):
    太難了!!還是看不懂,
    第二次按下M0时,再次调用P0程序,首先M11就被置位了,所以程序执行到M12的时候,M11的状态是从第一次松开M0前的ON状态切换到了之后按下M0时的ON状态,中间没有ON--OFF--ON的变化,也就谈不上上升沿之类,所以M12无法被置位。
    那麼先後順序也因該沒有差別才對,因為是第一次的狀態..............所以還想不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