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
FX三菱sc09的编程线能用于Q系列的PLC吗?

楼主(2011-04-13):
FX三菱sc09的编程线能用于Q系列的PLC吗?

网友A:
Q系列的PLC好象是用USB接口的,应该用不上!

网友B:
不能,Q有专门的编程线,FX与A系列可用同一种,只是A是25芯的

网友C:
Q系列编程电缆为QS302或USB线

网友D:
Q系列的USB线是什么型号?谢谢

网友E:
这个网上可以找到资料

网友F:
用普通打印机的线就可以

网友G:
4楼的型号是错的应该是QC30-R2或者普通打印机的USB线,又或者迷你USB线。QC30-R2如果自己有接头,可以自己焊接。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楼主:
是不能用的。因端口不一样。Q是5针脚,而FX是7针脚其它就不用说了。

网友H:
不能用,fx和a系列有卖这两合在一起的那种编程线

网友I:
在网上可以买到Q系列的编程电缆,一般A和FX系列虽然接口不一样,但是可以买到一根电缆上的两个接口,也很便宜,淘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