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crc校验指令必须用8位模式么

楼主(2011-04-13):
台达crc校验指令必须用8位模式么用16模式可以么?怎么用 举个例子?

网友A:
也可以用16位模式,M1161就是8和16位模式的切换标志继电器。M1161等于OFF时是16位模式,等于ON时是8位模式。至于程序例子你就可以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