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3):
       今天我用了一个信捷XC5-32TPLC 控制三个步进马达.线接好后,初步进行了下一个马达,能正常工作,由于该步进有电子离合器,我在步进停止时,我强制了下离合器线圈Y3,结果就发生冒烟现像,烟好像是从PLC发出来的.我立马关电检查,发现控制离合器的中间继电器线圈正负接反了,按理说中间继电器线圈正负接反也没事呀,顶多是继电器灯不亮.经在次确认接线后开电,发现PLC的Y0~Y5不用程序驱动就都有输出,在驱动马达也没反应,结果我取下输出端子排,通电也是一样,但程序能下载进去,我取下PLC观察,发现输出的一个光藕烧坏(C5825).(我的输入COM接0V因为PLC内部24V负极端也接PLC输入COM;输出端COM接0V,步进驱动器与PLC之间接有电阻2.2K,驱动器用5V电,后续在检查也没发现什么问题.难道是PLC本身质量有问题吗?请高手帮分析下,谢谢.

网友A:
输出COM端那就应该是+端了
PLC的输入与输出一定要一正一负吗?好像能构成回路就OK了吧.我也看了接线手册,手册中也是输入COM接0V   输出也是接0V.这个问题,我也是不很明白

楼主:
帮分析下,急呀!

网友B:
可先确认输出端是否已坏了。坏了,其它的就不用考虑了。换新的吧。
确定输出端以坏,但怕,买来新的又烧了就不好办了.

网友C:
应该是PLC硬件出现故障

网友D:
你用的应该是晶体管输出的吧,这种根据晶体管的类型要分正负的

网友E:
用外接24V电源时,PLC的24V电源是不能用滴。否则是会出问题的。
我没用PLC内部电源,只是PLC内部0V端本身就与PLC   IN端COM相连的。我用的外部电源

网友F:
线圈离开铁芯,阻值变小,不烧PLC输出晶体管(额定2A)还烧什么?

网友G:
发现控制离合器的中间继电器线圈正负接反了=-----------------------有的继电器内部带续流二极管的,接反了电流会很大地。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H:
一般离合器的线圈要用外接电源,PLC的电源负荷不起。

网友I:
有可能是程序的问题,PLC相应的速度快,当PLC脉冲发完,你就控制Y5输出。实际上PLC脉冲发完,到步进电机是否走完,还有个时间差,所会烧PLC输出点。

网友J:
对于晶体管输出的PLC,在接线是必须注意控制线路的极性和负载状况。

网友K:
输出点的最大负载能力是有限的
用继电器中转一下啊!

网友L:
我可以修好的472694427

网友M:
不知到你用的PLC是继电器,还是晶体管,如是晶体管须分正负极,是继电器是外接继电器有问题。

网友N(2011-06-06):
我也遇到过,没弄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