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输入与输出COM正负问题

楼主(2011-04-13):
PLC品牌很多种,输入与输出是否一定要接一正一负,或是有什么相关规定呀,这个跟晶体管输出的漏型,原型有关系吗?晶体管的是否也是只要能构成回路就行了,希望能指点下,谢谢.

网友A:
有共地和共源2种接法吧,只要组成回路就可以了,晶体管的输出貌似是正。
说的不对,还请改正

网友B:
晶体管的要根据晶体管类型,也就是漏型或源型,分正负

网友C:
最好看一下说明书吧。具体不同的。
不过,现在大部分都不分正负了。就算是晶体管的,基本上内部已经能做到不管极性了。

网友D:
输入OMRON的不分正负,西门子的和三菱的就要分的,西门子的是PNP的,三菱是NPN的,需要留意,至于输出如何接,这个很简单,你就把他当成个三极管,就可以了,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