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3):
三菱Q系列的PLC仿真如何使用,我是个新手,有很多地方不太明白,希望有位高手指点一下,QQ475350320,谢谢!

网友A:
跟FX的一样。都是一个仿真软件。
可是我的能仿真但不能运行,一直是在停止位,提示说没有fend或end指令,fend是子程序结束指令,end是整个程序的结束指令,第一个我没有用到,第二个程序中原本就有的。可我的就是不能运行,我又编了一个小程序试了一下可以运行。这我想是我的程序中那里错了,但我是一个初学者,有些困难,望能指教一下,在此感谢
  • 下载积分:+1(落日孤红) 热心助人

楼主:
    可是我的能仿真但不能运行,一直是在停止位,提示说没有fend或end指令,fend是子程序结束指令,end是整个程序的结束指令,第一个我没有用到,第二个程序中原本就有的。可我的就是不能运行,我又编了一个小程序试了一下可以运行。这我想是我的程序中那里错了,但我是一个初学者,有些困难,望哪位高手能指教一下,在此感谢

网友B:
    跟FX是一个软件啊
    请检查你的程序
    提示第0号行出现错误,但我没有看到哪里有错啊

楼主:
    仿真时提示这一步错误,说是没有end或fend指令,不知道为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