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小工程请教各位前辈

楼主(2011-04-13):
本人有一小工程请教各位前辈。
产品貌似长条的洗发水袋子,大小也相似。要将这长条袋子中的每个小袋子都冲压一下,误差正负1MM。
一整条袋子上的每个小袋子都有印刷好的色标(因此可以用光电传感器来检测位置)。冲压速度要在50~60个/分钟。
如果用伺服来输送客户在费用上不接受;用变频器启动和刹车时间又很短而且很频繁也不知道行不行。
不知道前辈们有何高招,在此感谢了。

网友A:
用步进电机

网友B:
这个易撕口貌似应在在包装机上实现,如果在成品上打易撕口,在牵引上做一个电子离合器,光标电眼检测到光标时,离合松开,冲孔,冲完易撕口,离合吸合,进入下一个循环

网友C:
速度不是很快的话用步进就够了

网友D:
用个可以调速的变频器即可解决。误差在你的范围之内没问题,包装机装料切袋都这样

网友E:
用步进完全可以,当然用变频矢量控制也行

楼主:
二楼的建议性价比好像很高,谢谢各位前辈了。

网友F:
要是想便宜的话做个小凸轮,纯机械实现,呵呵,小老板真舍不得花钱啊。用步进其实确实是不错的选择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G:
步进电机 和变频器都可以

网友H:
跟包装封切要求一样,速度不快可以有很多种方法实现;不知道楼主的机械结构形式如何?精度的控制在于如何去检测和纠正位置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