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J2 伺服的绝对值定位方式的 速度调节问题

楼主(2011-04-13):
PLC: FX3U,用其3轴定位中的Y0和Y1
放大器:J2-40A
伺服参数设置:
P0-0000
P1-1002
P3-65535
P4-625
P21-0001
指令:
DDRVA D500 D602 Y000 Y004 其中D500为定位地址 D602为速度
现在的结果是我改变D602的值并不能改变实际的速度。
相同的程序之前做过一台 完全没问题,但现在这台就是不可以。
现在想请教各位:
1,是否有别的参数没有设。
2,信号线是否有没注意到的地方。
郁闷中。。。。。。。

网友A:
DRVA这个绝对定位指令,速度只能事先给定,运行中改变没有用.
不知道有没有其他指令,既能绝对定位也能速度可调整,我也在想这不问题.

楼主:
恩 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楼主:
问题已解决 主要是写速度要在指令触发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