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SPD指令的问题

楼主(2011-04-13):
我的程序是
M8000
-II-[ DSPD X005 K10 D600 ]
X005端子和Y000端子直接相连,Y000是给伺服控制器发脉冲的端口。
当Y000发脉冲时,X005信号灯不停的闪烁。
我的问题是,当监控时,D600的数值为什么始终是0。
请有经验的老师指点一下

网友A:
你把时间K10放大点,就能看见了,因为K10就是10MS,太短了,你这个程序就是上电就将X5指定的输入脉冲数,在10MS的时间内计数,结果存在D600里(占用D600,D601,D602).马上D600就复位,10MS的时间你根本就看不见里边的脉冲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