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拉电阻怎么选择

楼主(2011-04-13):
大家好,我现在程序要用上脉宽输出指令,比例阀上的电阻是50欧,请问我要在输出端要串上多大的电阻的,比例阀的电流是要求800MA。直接用上后PLC的报电压低的故障。请问要怎么样选择电阻才对

楼主:
等啊等啊

网友A:
比例阀大多不是不是碰比例放大器吗?那只要4-20ma或10V以内的吗

网友B:
关键的是你的比例阀需要0.8A的电流
对于一般的PLC来说,完全可以驱动
但是关键的问题是,你PLC报电压低就说明PLC剩余电源容量已经无法带动负载
就算你能串联电阻来降低电流以解决上述问题,但能否驱动阀尚不得知。
在说明,所谓的上拉电阻不是你说的这个意思!
还有,比例阀一般需要接入电源,电机的工作电源一般由外接电源提供
而不能由PLC来提供,PLC输出只提供控制信号
下载积分:+4(xqx666)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