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3):
大家好,请问怎么可以把PLC输出的电流提升上去的,听说是加一个电阻就可以了,不知道这个电阻是怎么选择,功率电阻怎么计算出来的

网友A:
加个电阻可以提升电流??????
第一次听说,
不过不现实。
你要加大电流,如果是开关量输出,就加个中间继电器。如果是脉冲输出,就要加放大器(可以用三极管搭,也可以是现成模块)

网友B:
加电阻提升电流的原理是什么?符合能量守恒的原理吗?按楼上的说法做

网友C:
2楼的朋友说的很对,  PLC 除了继电器输出,就是晶体管。加电阻,加在哪里啊?不懂?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加电阻提升电流的原理是什么?符合能量守恒的原理吗?按楼上的说法做

可能有新的电学理论....
还是加电阻提升电压
得请搂主誊清一下

楼主:
上拉电阻作用好像就是这样的吧

网友E(2011-11-10):
提升電阻加提升電阻目的有三
一.當輸出驅動能力不足時,必須加提升電阻,與內部電阻並聯並聯結果,R變小,VCC不變,輸出I就變大

二.當輸出級是開 C 極時,但希望輸出有 HI/LOW 之分時,必須加提升電阻,才能有 HI/LOW 之分

三.當IO做為輸入埠時,其IO內部阻抗約50K(8051而言),阻抗高,輸入速度由於RC 效應,就變慢,故有時為了反應速度,而加入提升電阻,以降低輸入阻抗,提升輸入反應速度。

阻抗.....就是電阻囉!......電流流過去的阻力,如同河流,越寬的河道,單位時間流過去的水就越多,但越窄的河道(或是河道內石頭一大堆),這時單位時間能夠流過去的水就比較少了,就出現「阻抗」了。

那高阻抗就等於遇到一顆歐姆數非常大的電阻,甚至趨近於無窮大,電流流不過去,就會如同沒接通一樣(斷路)。

网友F:
6楼是单片机上用的,想扩大电流按照2楼的做法!!
承接切断、包装、插针及其他非标机械设备QQ:594392509

网友G(2011-12-15):
没有听说过加电阻提升电流的不懂
谢谢老师

网友H:
加块输出放大版就行了,淘宝有卖的,可以放大到5-10A,8路输出的大概是70多元一块,还有可控硅高压型的可选

网友I:
6楼的作法没试过

网友J:
确实在单片机上见识过上拉电阻 不过在PLC上没见识过

网友K:
LZ ,大电流 中间继电器、小电流 放大板。
努力!

网友L:
加模块,有专业的,你想多大的电流都可以设计,只是价格问题,以前用过

网友M:
不要乱来 烧鸡!!!!!!!!

网友N:
晶体管PLC要提升电流还是固态继电器方便一些,我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