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系列中OUT C2 D2代表什么

楼主(2011-04-13):
OUT C2 D2代表什么意思,怎么用,我试了一下,运行时,只有一个值,C2 D2放在一起不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A:
C2是计数器,C2 D2是以D2中的数值作为C2的设置值,也就是C2>=D2时,C2动作

网友B:
如楼上所说,是以D2中的内容作为C2的设定值,如同K加一个数字一样;
但以D2作为设定值时,设定值可随D2内容的变化而变化。

网友C:
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C2是计数器,C2 D2是以D2中的数值作为C2的设置值,也就是C2>=D2时,C2动作
这样就可以间接对C2进行设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