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4):
1&9,4&12为常闭触点,5&9,8&12为常开触点,对吗?
还有,电源与控制这么接线,没有找到接线图,
先谢谢了。
有资料的朋友发到这个邮箱hmb000123@163.com

网友A:
剩下的就是接电源了啊

网友B:
引用楼主青衣于2011-04-14 11:57发表的 欧姆龙继电器,MY2N-J :
1&9,4&12为常闭触点,5&9,8&12为常开触点,对吗?
还有,电源与控制这么接线,没有找到接线图,
先谢谢了。
有资料的朋友发到这个邮箱hmb000123@163.com

兄弟,看繼電器外殼上就能知道如何接線了,順便給你一個圖吧
  • 下载积分:+3(青衣) 热心助人

网友C:
    13-14接电源

楼主:
    谢谢各位啦,清楚怎么接线了,

网友D:
    中继上不是标注好的…用习惯根本不用看,上面的上排和下面的上排常闭…上面的下排和下面的上排是常开…下面下排是电源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