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位置定位不发脉冲

楼主(2011-04-14):
我现在用三菱绝对位置做定位,但是发觉有时候怎么DDRVA前的触点都导通了,而且目标值和当前值不一样,但是就是不发脉冲,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人品问题。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B:
这个指令是要注意一些事情的,就是这条指令第二次启用是必须保证其他的结束的指令与母线是断开的。同一时刻只能执行一条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