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4):
小弟 第一次接触到步进马达、伺服电机,对我来说云里雾里,一点不明白的。。。想来想去总结几个问题,想各位前辈给点指点。
1,步进马达,伺服电机到底有什么区别?
2,步进电机前面需要一个驱动器,是不是驱动器前面还要有个控制器?那控制器与驱动器有什么关系?
3,步进电机是不是可以单独使用?是不是一定要与PLC连接使用?
4,步进电机使用的时候,好像要有一些参数是需要设置的,但是我看步进电机驱动器上面也没有什么开关啊,按钮啊什么的,它是如何设置参数的呢 ?(我手上只有一个东方的KXPD120-CBZ,现在还不知道这个是伺服驱动器还是步进电机驱动器)
先谢谢大伙!
补张图吧!

网友A:
图中的是伺服控制器,另外,兄弟,你这几个问题在百度里一搜那答案就一堆。
我百度了 但是我还是想听到咱论坛里的师傅们的答案
请问这个如何判断是伺服驱动器?

网友B:
答1 :步进和伺服的最大区别在于控制精度
答2:一般驱动都需要控制器(PLC)用来让步进或伺服满足你的动作需求
答3:步进可以单独使用
答4:步进电机驱动分为两种 一种是可以细分的 一种是没有细分的 你的估计是没有细分的
参数设置你只要看说明书就明白了
给您评分 不可以了 谢谢

网友A:
看那个插针端子。步进驱动器是没有这么多接线端子的。另外这步进电机是开环控制(就是本身没有反馈装置编码器,也可以自己安装)。伺服电机是闭环控制(电机本身自带反馈装置编码器),这样一比较,那伺服电机的控制精度更准。但伺服成本高,步进便宜。
  • 下载积分:+3(aries) 热心助人  谢 ..

网友C:
    那上面不是写了ACSEAVODAIVEA吗,就是AC伺服驱动器啊。
    谢谢  你这样一说让我豁然开朗 谢谢
  • 下载积分:+1(xqx666) 热心助人

网友D:
    我这里有视屏教程,需要学跟我联系QQ:355831828
  • 下载积分:+1(温柔杀手)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