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4):
如题 s7-200 plc
无符号的范围0-65535

楼主:
谢谢楼上 你试试实际监控传入的数据会变成负值 那个+号是我特意加的

楼主:
vw只支持有符号的数据??

网友A:
在数据前加了+号,会默认为-32768-32767

网友B:
很有趣的问题,我试了一下,在编辑器附值是可以的,下载后监控没有问题,它会以超出范围处理得到负数。如果监控是写入大于32767是不可以的。
则说明MOV_W的要求的是-32768-32767,但帮助没有说明,觉有缺陷的。
产生了好奇为什么编辑情况下,检查不出来?在帮助中找到了答案。

原文:
“3.    SIMATIC符号编辑器无数据类型检查。该模式仅限用于无法选择数据类型的SIMATIC全局变量。在该模式中,所有相同大小的数据类型被自动指定给符号。例如,编程软件将自动为赋予VD100地址的符号指定下列数据类型:双字、双整数和实数。

为SIMATIC全局符号由大小决定的数据类型

用户选择的地址    指定等同的数据类型
V0.0    布尔
VB0    字节、字符串
VW0    字、整数
VD0    双字、双整数、实数”

初始的65535会指定为无符号。

楼主:
多谢 看的很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