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系列的问题

楼主(2011-04-14):
A1Ncpu的PLC诊断为代号15错误,ERROR常亮,RUN闪亮,各位老师要怎样处理呀?指点下

网友A:
在異常代碼清單中查找對應型號的代碼,這樣就知道你的問題點了

网友B:
GX-DEVELOP软件诊断工具帮忙

楼主:
查了,发现程序变成这样了。是什么原因产生的,还能恢复程序吗?多谢大家指点呀

网友C:
从装一看看
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