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旋转编码器的问题

楼主(2011-04-14):
一个关于旋转编码器参数的问题,今天一客户要旋转编码器,给报两个参数。把我给搞晕了,谁知道是什么意思(脉冲600,轴距30)

网友A:
这个应该是旋转式光电的编码器单圈600脉冲的

网友B:
600只的是一圈脉冲数吧
轴距30应该是轴矩吧,指的是编码器能承受的轴向力。

网友C:
旋转式光电的编码器单圈600脉冲,连接轴径30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