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4):
S7-200能像三菱SFC写法吗?

网友A:
S7-200也有状态器S,只不过编程方法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7-200也有状态器S,只不过编程方法不一样。

知道步进编程与SFC的差异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知道步进编程与SFC的差异吗?

步进编程不是可以从状态转移图转化过来吗?那怎么三菱FX编程手册(SFC)篇说步进梯形图指令和SFC图表本质上是一样的?

请大虾指教一下。
zsh340

网友C:
可以,只是没有三菱那么方便,功能没有那么强大灵活、、、
SCR

zsh340

网友C:
三菱的梯形图、语句表、SFC三间之间是可以自由转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