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三菱软件

楼主(2011-04-14):
请各位老师指教 仿真软件启动后 测试时间是不是时间很长啊 右上角有个长条 有个黑点再闪 是在测试程序吗 时间咋那么长啊 正常吗 请指教

网友A:
那是PLC的扫描周期信号,当启动仿真软件后,PLC模拟运行时在闪,默认100ms

楼主:
你好 谢谢 我不是会用 请指教 是不是启用仿真软件后要连接PLC啊 也就是电脑和PLC连接后启用仿真软件啊 谢谢

网友B:
不用连接plc,直接在软件里仿真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