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家庭版64位系统怎么安装step7

楼主(2011-04-14):
win7家庭版64位系统怎么安装step7?我的电脑只能安装win7,但step7不能安装,那位大侠能帮帮我啊?V5.4或者v5.5都行

网友A:
可以歇歇了,安装虚拟系统吧。

网友B:
实在不行装个32位vista旗舰版吧,能装win7的也能装vista,他们的内核大版本是一样的,64位的系统就不要去想啦。

网友C(2011-07-22):
64的系统S7是不支持的!!!!
爱家爱china

网友D:
请问是要安装虚拟系统还是虚拟机?推荐个 软件吧?谢谢了

网友E:
win7 64位的就装个 XP 模式,具体什么装就百度吧!!
我的win 7 64位 就只能装 4.0 的 能用 但是 帮助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