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编程十进制和十六进制的差别

楼主(2011-04-14):
请教各位:我在看机器上面的程序的时候,发现程序有的用十进制,有的用十六进制,是混合的用的,请问有什么差别吗?大家都是习惯用十进制的,要用十六进制编程不是很麻烦吗?什么情况下必须用十六进制,什么情况必须用十进制,有要求吗?请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A:
为什么计算机内码都是2进制。。。跟我们一样用10进制多明朗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计算机内码都是2进制。。。跟我们一样用10进制多明朗啊
因为计算机只认识1和0

楼主:
这些我都知道的,但是问题就是内部指令程序不是会自动转换的吗?

网友C:
你说的十进制其实是BCD码。
wusaoyun

网友D:
这问题太伤脑筋了。还是别想。

网友B:
可能是十六进制机器处理起来更方便,速度更快些

网友E:
我也说两句
因为大家都是习惯用十进制的,所以有了BCD码
又因为应用BCD码时,信号的输入输出方面,与16进制输入输出相比,要占用更多的资源(硬件投入),所以16进制逐渐发展
举例:数字输入0~15,16进制只需要占用四个输入点,而BCD码至少需要五个输入点(只用五个点时还需要在程序中对其数据予以进一步处理)
纯属个人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