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4):
请教,三菱高速计速器  DSUB C251 C251 是什么意思?结果得到什么?
C251

请问  DSUB D40 D42 D44   (D44得到结果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从上到下说:
DMOV  C251 D40的意思是把C251的当前值传送到D40和D41中(因为是32位操作所以占用两个数据寄存器)。DSUB D40 D42  D44的意思是用D40 D41里的数值减去D42 D43里的数值等于的数值存放在D44D45中。DMUL D44 D52 D46意思是用D44D45里的数值乘以D52 D53里的数值等于的数值存放在D46D47中,最后DMOV C251 D42是把C251的当前值传送到D42D43里。最后D44里的值是零。

楼主:
感谢汇荣铝业回复!
但是您还是没有说明D44数据有何用意?
   当编码器正转器,这个D44得到的是一个正的数值,反转时得到负的数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汇荣铝业回复!
但是您还是没有说明D44数据有何用意?
   当编码器正转器,这个D44得到的是一个正的数值,反转时得到负的数值!

这就的看你设备的控制要求了,要不然除了编这个程序的人之外谁也不知道这个D44是干什么的。

网友B:
D44内的数据是T4时间内编码器的计数差值。
通俗的说,这段程序可以让我们看到设备运行的速度。

网友C:
支持楼上说的

楼主:
感谢版主和汇荣铝业回复,可能是用过测速度!如果我一个600P的编码器,改用360P 得到的D44会不会小的点呢?

网友D:
D44和D42是不是永远都是0啊。。。。。哈哈。。请教一下。。。

网友E:
都是高手。

网友F(2011-07-01):
多少线的编码器好像主要是影响精度,计数器记录的值一样

网友G:
D44是一個運算暫存器

网友H:
引用 网友D:
D44和D42是不是永远都是0啊。。。。。哈哈。。请教一下。。。

不一定。因为是高速计数器,隔了一步的运算几微秒都可以数值不一样。程序是上一时刻T4复位前的数值到D42,下一时刻T4接通时数值在D40
  • 下载积分:+3(cailiang123)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不一定。因为是高速计数器,隔了一步的运算几微秒都可以数值不一样。程序是上一时刻T4复位前的数值到D42,下一时刻T4接通时数值在D40

    正解,一针见血

网友J:
    支持13楼的说法,还有12楼说的是理论上的,这个和PLC CPU的时钟频率有关,不是无限分辨的,三菱的设备里经常提到200Kb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