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
请教三菱Q01CPU故障问题

楼主(2011-04-14):
我用到一个312B基板,从前往后是电源模块,Q01CPU,232通讯模块,4个输入,和三个输出模块。
这套系统用了约一年,前段时间出现Q01CPU的错误灯总是亮,我复位后还是一直亮,后面的输入单元指示灯亮的,但是232通讯模块一个灯也不亮,也不能跟上位机通讯,我用编程软件跟Q01CPU链接也链接不上。
请高手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你把后面的东西都拿掉,直接跟CPU连接试一下。

网友B:
关键点你没有说运行不运行。编程软件能否和CPU连接。挂的一个232口能否和电脑连接?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楼主:
CPU不在运行,只显示错误灯亮,232模块一个灯也不亮。
无法与CPU通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