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PLC控制15台电机,高手请进

楼主(2011-04-15):
现在要用PLC控制15台9.75KW的电机,怎么样设计电气图,比较节省成本呢?
直接用15个接触器的话,也比较占位置

网友A:
不加接触器加什么?你还想直接让PLC输出点去控制电机啊?不单要加接触器,你还得加24VDC中间继电器。

网友B:
直接用三相固态继电器就不需要中间继电器啦(无触点,那个柜子会安静得很)。

网友A:
三相固态继电器一个最低也得100块钱,24VDC继电器一般12块钱一套(包括底座)。

网友C:
15台要是同时启动的话。。。。一定很壮观。。。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加接触器加什么?你还想直接让PLC输出点去控制电机啊?不单要加接触器,你还得加24VDC中间继电器。
赞同

网友E:
要是想省接触器的话,我也赞成4楼的说法,不过还有个办法就是,连PLC都不用,刀闸一合,全部启动,刀闸一拉,满脸金花。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楼主:
谢谢楼上的建议啊,15台电机不是同时启动的,每次只启动一台

网友F:
不用接触器是完不成的

网友G:
差不多10千瓦,要降压启动或变频器启动了。

网友H:
中间接触器,继电器,都要装。
PLC控制15台电机,高手请进
http://ymmfa.com

网友I:
固态,不过也挺占位置的

网友J:
没有办法,占位置的

网友K(2011-05-23):
15台同时启动的话,可以用一台或两台合适功率变频器驱动

网友L:
用软启动就可以啊
非标自动化设备注塑自动化设备电子烟自动化设备

网友M:
三相固态继电器

网友N:
楼主是总共的功率吧,直接启动就行。

网友O:
我看你们是没事做。。。瞎搞,,,

网友P:
还是用继电器加接触器吧,比较省钱

网友Q:
还是用继电器加接触器吧,比较省钱,直接启动,110kw电动机我都直接启动过,而且是带负载启动。

网友R:
还是用继电器加接触器吧,比较省钱。

网友S:
连接触器都不想用 你省钱真他妈的省到家了 国内的工控品质都陪你们这些人丢了

网友T:
最省钱就是用按钮开关加接触器,PLC也省了。

网友U:
没有写明是同时启动还是怎么?

网友V:
是不是还需要并个续流二极管呀

网友W:
楼主是觉得分别起动15台电机太麻烦才想到PLC要省事的

网友X:
接触器,热继电器,中间继电器都不能少

网友Y:
肯定需要接触器的啊
没有接触器如何驱动电机呢?
接触器买国产的也不是很贵啊

网友Z:
这里好热闹,倒是给个详细的回答会更满意